组态王日历控件不能创建

楼主(2022-09-09):
组态王日历控件不能创建怎么解决

网友A:
请安装一个office软件,必须是微软的,正不正版的无所谓。至于版本建议装12左右的,太新了和太旧了都不太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安装一个office软件,必须是微软的,正不正版的无所谓。至于版本建议装12左右的,太新了和太旧了都不太行的。...



安装了2013的不行  后面又改成2016的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请安装一个office软件,必须是微软的,正不正版的无所谓。至于版本建议装12左右的,太新了和太旧了都不太行的。...】进行回复:...

安装一下office2007和VB6.0即可解决

网友B:
注册一下这个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册一下这个控件:



这个怎么注册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注册一下这个控件:】进行回复:        ------------------------------------------------...

1.使用运行窗口注册

Windows+R键调出系统的运行窗

输入指令regsvr32

空格后再把需要注册的文件拖进运行窗口,下面以亚控自己的日历控件为例

看看如下图:

网友C:
解决了吗??我这有百分之百能解决的方案

楼主:
引用 楼主: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请安装一个office软件,必须是微软的,正不正版的无所谓。至于版本建议装12左右的,太新了和太旧了都不太行的。...】进行回复:...



安装office2007的就好了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我这有百分之百能解决的方案



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年华依旧"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注册一下这个控件:】进行回复:        -----------------...



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年华依旧"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请安装一个office软件,必须是微软的,正不正版的无所谓。至于版本...



解决了  感谢大佬

网友D(2023-05-07):
正常这种系统的控件用不了大多数就是系统问题,我们现在用的都是阉割版系统

网友E(2024-02-15):
window office 2007  网盘必备,绝对好用

网友F:
安装VB6即可解决

网友G(2024-07-25):
最好不要用这个控件,这个控件依赖office,vb,不利于移植,稍微更换一台电脑就无法使用了,最好在网络上找一些能够独立运行的ocx控件安装.

网友H:
有提问,有解决后的反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