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信号关联

楼主(2022-09-10):
abb机器人拍下急停如何使PLC得到一个输入信号。

网友A:
不管任何品牌的机器人,都有急停信号输出,直接接入PLC或者首先输出给继电器再继电器接点给PLC

网友B:
在机器人上设置内定义急停输出点,将输出点和公共端接到PLC内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其实就是数字量输入和输出的问题

网友D:
很好的问题,应该是难倒了不少人

网友E:
在signal name处选择一个和PLC交互的输出信号即可,这样就可以把机器人的急停状态输出给PLC 如何找到这个地方 可以看这张图片的左上角

网友F:
没有外界模块,可以输出给继电器再继电器接点给PLC,要接连贯动作程序也需要设置,没有外接模块,比较麻烦

网友G:
急停上面加两个常闭触点

网友H:
使用系统输出配置一个输出点或者在安全板上接一组线

网友I(2022-10-13):
你首先需要配置一个输出点DO 设置该输出点为只读模式,然后在:配置-IO-System output 这是机器人系统输出关联信号配置界面,进行Emer stop 关联配置的DO,重起机器人就OK了,常用的,启动,上电,运行,复位,都是在 system input或output里进行关联配置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J(2022-11-13):
系统配置里面设置一下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K:
机器人安全基板上是有急停信号输出反馈的,过一下继电器与plc连接即可

网友L:
使用机器人的系统输出信号,关联Emergency Stop信号。系统信号1.png系统信号2.png

网友M:
看看大家讨论的啥

网友N(2023-01-03):
1,ABB机器人与PLC建立通讯

2,RobotStudio 建立驱动及定义变量数据

3,PLC建立对应地址

4,ABB机器人触发急停,PLC接收数据

网友O(2023-02-18):
柜子里有硬接线可以用,信号里有系统输出可以绑定

网友O(2023-08-04):
机器人有双触点,也有系统输出信号

网友P:
虚席学习

1学习

2学习

3学习

4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