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实时曲线求助

楼主(2022-09-11):
大家好,初学组态王,做实时曲线时发现只有4个变量可以做,我有19个变量,想添加找不到地方,哪位师傅知道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控件有控件方法的,你可以利用脚本给那四条曲线赋值不同的变量来显示,也可以设定颜色等属性。

做法是:你需要一个文本框加载CSV文件,这个CSV文件里存的就是你的19个变量的名称,然后利用脚本将文本框当前选中的变量赋值给控件方法的曲面名称,然后你这样做四个,分别给每一条曲线都选择变量,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同时展示四条实时曲线的功能了,哪个变量不喜欢可以点文本框给他换了,反正你又19个,想展示哪个就展示哪个。

因为控件本身支持四条曲线,你如果想同时展示19条的话建议你用楼上说的历史趋势曲线,你可以选择历史库中的任何变量,也可以设置实时还是历史。简单方便,就是界面比较僵硬一点,实现功能就行。或者你可以按我说的前面的方法,在你的画面上摆出来五个控件,每个控件显示4条,这样也可以同时显示19个变量,好像还富裕一条空的,哈哈哈

前面的方法略有难度,但是效果绝对对得起你的付出,多悬赏点分,没准儿有人能给你弄个demo私发给你呢。

网友B(2022-11-18):
我借用数据库,使用历史曲线控件,配合脚本显示实时曲线,可以显示17根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