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流差30%

楼主(2022-09-12):
最近用了一台永磁同步电机电机额定评率100hz、功率15KW、负载为提升机,电机和变频器都是皖南的,在全速的情况下经过测量变频器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分别是32A和23A,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哪位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A:
什么方法测量的?钳形表?是真有效值电流表吗?

准确的电流值是变频器显示的电流。

即使是使用真有效值功能的钳形表测量,变频器输入与输出之间电流也是有差别的。

变频器输入端的波形接近正弦波(满载时),波形跟负载率有关系,负载越轻,电流波形畸变越大,谐波成分越高。所以,普通电流表测量值不准确。

输出端是方波脉冲调制所谓PWM方式,通过电机的电流接近正弦波。因为高频(10KHz左右)方波脉冲,通过电机绕组电感滤波形成正弦波电流,含谐波成分,也是测量不准确的原因。又因为在不同速度下变频器输出的合成电压不同,所以,电流与输入有差别是必然的。

楼主:
差值有是肯定的,但是这个差值比较大,输入使用电流互感器测量的,输出是变频器显示的数值。

网友B:
输出电流取决于负载,输入电流取决于负载和功率因数,输入电压等条件。可以试试满载情况下的输入和输出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值有是肯定的,但是这个差值比较大,输入使用电流互感器测量的,输出是变频器显示的数值。

供电回路电流表测量的电流不准备,不能显示真有效值。因为输入变频器的电流谐波成分较大,尤其低负荷时。

网友C(2022-10-20):
正常情况下都是这样的,我们测过好多了,

网友C:
尤其是在轻载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