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行程序语句的意思

楼主(2022-09-13):
本人正学习KUKA机器人中,请大师傅给解释一下程序行中--bas(#ACC_P,100)是什么命令,是什么意思,如图:ZHUA-C-4.jpg

楼主:
不要沉呀,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加速度100

网友B:
ACC加速度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100



谢谢,机器人供应商给编写的程序,颜色是黑色的,我想更改为什么提示“模块不存在”但是程序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C加速度100



谢谢,师傅的热心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100



谢谢,师傅的热心回复

网友C(2022-11-02):
BAS是一个带参数的被调用的程序,在system程序目录下,自己点开看,BAS第一个参数是指明要调用的模块,自己在那个bas程序里面看看大致就知道了

网友D: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