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升温段程序

楼主(2022-09-13):
哪位大神有PLC升温段程序,就是设置多少段温度时间根据升温段斜率升温和保温,就是想要PLC做的,smart200和1200的都可以

网友A:
不太明白,是设置很多段时间,每段时间根据要求斜率去实现升温或者保持温度?

这个输出控制可控硅,是什么设备热损耗怎么样?

网友B:
我的做法是,检测温度爬升或下降速度,控制爬升速度

网友C:
结合西门子的热继电器的加热,以及温度传感器进行PID循环控制。可以看看西门子的PID控制。

网友D:
PLC本身就有PID功能,一般常用PI调节即可,D调节很少用到,自己去写程序实现PID功能需要考虑很多外部干扰因素,最好是用标准的PID功能块

网友E:
原来是用采集温控表做的配方程序段,现在想用PLC做程序段,因为带程序段的表价格高,用PLC可以使用不同的温控表做温度曲线配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用采集温控表做的配方程序段,现在想用PLC做程序段,因为带程序段的表价格高,用PLC可以使用不同的温控表做温度曲线配方...



没有人能写出来吗,这个在温控上好多可以用的,但是不知道人家怎么写的

网友F:
看一下我分享的实例

网友G:
这是一个高温烘房的一至十段的配方程序段,用户分别设定好各参数,如果不用这么多段只设定3段则其它的段时间设定为0就直接跳过去了,正在运行和已经运行的通过段位指示灯指示,运行完毕指示灯全部熄灭系统进入关机的程序。

网友H:
可以用定值温控表做程序段控制

网友I:
之前有做过,就是算每秒的束率,每个单位时间段上升或下降多少,细分成每秒变化温度多少,就是如果温度变化大的话,温度跟不上时间。

网友J(2022-10-21):
支持下,温控有很多因素影响

网友K:
1200比较好做,smart做这个块不太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