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 D0 K4M0 与 MOV D0 K4M0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9-13):
BCD D0 K4M0
MOV D0 K4M0
以上两条指令的区别是什么?

我在PLC上试了一下:
①当 D0 < 10 时,
BCD D0 K4M0   与 MOV D0 K4M0 的结果是一样的

②当D0=10 时,
BCD D0 K4M0 的结果是16(即:M4 ON, M0~M3 OFF, M5~M15 OFF)
MOV D0 K4M0 的结果是10 (即:M1、M3 ON ,  M0、M2 OFF ,  M4~M15 OFF)

网友A:
BCD,0到9999.也就是一位数对应K1M0,2位数对应K1M4,所以10对应K1M0对应0,K4M4对应1(M4为ON)
mov 直接是传送指令,直接10的二进制,也就是8+2,就是1和3位ON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有人在胡扯呢?不好意思,我只是想发表一下我的理解。

BCD指的是BCD码,你的那个指令也是个转换指令,意思是将D0里边的数以BCD码的形式,存在M寄存器里,此时D0=10的时候实际上是十六进制的10H(这个地方读幺零,不读十,也可以读十六),这也说明这条指令的操作数是十六进制数,10H按位权展开就是0001 0000,在一个16位寄存器里的存储形式就是0000 0000 0001 0000 此时实际上D0=10时的十进制数为16,原因就是这条指令会认为你输入的10是10H。

MOV是一个传送指令,意思是将D0里边的数传到M寄存器里去,此时D0=10(这里读10,不读幺零),这说明MOV的操作数是十进制数,十进制10按照位权展开就是0000 1010,在一个16位寄存器里的存储形式就是0000 0000 0000 1010。此时D0=10是真的等于十,原因是这条指令认为你输入的10就是10,而不是10H。

综上,他俩的区别就是对D0里边的数的进制理解不一样,一个以为是十六进制,一个以为是十进制。

网友C:
假设D0的值为10进制10:

那么BCD D0 K4M0后,K4M0的值就为10进制的16,这里是把D0的值10进制的10作为BCD码,即为16进制10,换算为10进制就是16;
那么MOV D0 K4M0后,K4M0的值依然是10进制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有人在胡扯呢?不好意思,我只是想发表一下我的理解。BCD指的是BCD码,你的那个指令也是个转换指令,意思是将D0里边的数以BCD码的形式,存在M寄存器里,此时D0=10的时候实际上是十六进制...



感谢2楼这位朋友的耐心解释,你说的很清楚,我明白了。

谢谢!

网友D(2023-02-02):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有人在胡扯呢?不好意思,我只是想发表一下我的理解。BCD指的是BCD码,你的那个指令也是个转换指令,意思是将D0里边的数以BCD码的形式,存在M寄存器里,此时D0=10的时候实际上是十六进制...

讲得通俗易懂, 你真是活雷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