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讯相关问题

楼主(2022-09-13):
通讯怎么理解,方式太多,怎么区分

网友A:
不懂就看手册视频,通信看你选择啥通信协议,再确定通信方式

网友B:
通讯就是数据交流,最简单的就是通过开关我给你一个信号,你回我一个信号,数据太多的话大家就事先约定好一个协议,比如我给你一个1,根据事先约定的协议你可以知道这个1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就可以把数据简单化,使用同样的数据量传输了更多的数据,因此每种通讯方式就关联着一个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就是数据交流,最简单的就是通过开关我给你一个信号,你回我一个信号,数据太多的话大家就事先约定好一个协议,比如我给你一个1,根据事先约定的协议你可以知道这个1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就可以把数据简单化,使...



这个解释很通俗易懂

网友C(2023-08-01):
推荐一本书“PLC通信协议与编程”,通过此书可以明白通信协议的含义,并且学会如何用协议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