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负载切换的二个电路图

楼主(2022-09-13):
       因为变频器运行时,突然断开电动机负载,有产生过电压的可能,易造成变频器内功率元件损坏;在

变频器启动后,再突然接入电动机负载,很大起动电流将造成变频器过流保护,也增加了内部功率元件损

坏的机会。所以变频器的输出端一般要求不许接开关或接触器。如果有2台不同时运转但都需要变频器调速

的电机,为节省一台变频器,可采用一台变频器驱动,如一用一备的情况。下面介绍两个用接触器切换负

载共用一台变频器的电路。

       一.循环油泵控制。两台油泵一用一备,用两台接触器切换两台电机,两台电机的开停由一个转换开关

控制。这个电路使用了一个断电延时继电器,延时时间整定值大于电动机停车时由最高转速下降到零转速

的时间。启动时开关打到一侧,一个接触器和一个继电器吸合,时间继电器的动合延时断开触点接通,接

触器线圈得电吸合。此时变频器按设定的速度上升曲线运行。需要切换另一台油泵时,操作转换开关到另

一侧,由于时间继电器断电延时,其动合延时断开触点仍然接通,继电器释放了接触器仍吸合,此时在不断

开负载的情况下变频器按速度下降曲线直到停止。因延时时间大于变频器速度下降时间,所以变频器到停止

状态以后接触器才释放。由于两接触器、继电器互锁,一台电机的接触器释放后,另一台电机的接触器、继

电器才能吸合启动运行。该电路保证了变频器在停止状态下切换电机,有效地保护了变频器。

       二.一台专用机床,床身快移和进给由两台电机和两台速比不同的减速机分别驱动,进给和快移不同时

运行(有电磁离合器和互锁),但都要求调速,所以采用了一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因是改造设备,在原

电路很小改动的情况下实现,很简单不在赘述。

楼主:
若干年前给某杂志投的稿,今天闲着没事翻出来看看。

楼主:
以前发帖时图纸发错了,今天才注意到,重新编辑了。

不认真啊!发个图都能错。

网友A(2023-02-02):
引用 楼主:
以前发帖时图纸发错了,今天才注意到,重新编辑了。不认真啊!发个图都能错。...



老师您好,我看到图一里,电源接触器KM1的控制线路里串联了KM2和KM3的常闭点,在这两个接触器吸合时不是会断开了变频器主电源的吗?

网友B(2023-03-08):
现在都不用这么复杂电路了,只要有PLC

网友C(2023-06-29):
1、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2、西门子博途 博图plc案例程序s7 200smart 300 1200 1500编程实例工程 最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3gs.success.result.1.18407a86KyfmZJ&id=717575723845

网友D(2025-09-15):
有点地方成本控制严格的备用水泵等的切换场所确实还是这样应用的,非常好

网友E(2026-01-04):
现在变频器 一拖二 比较多   我们公司很多设备都是一拖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