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plan2D安装板端子宏文件,就是常规的uk2.5、uk5之类的端子即可

楼主(2022-09-14):
求eplan 2D安装板端子宏,最好是图片那种,如果自己线条画长方形为端子,感觉线条多了,在安装板界面有点卡,另外一个原因是跟各位大神学习下风格,如果有端子部件和宏请发邮箱:353744594@qq.com,谢谢

网友A:
像这样子的吗?还是自己做2D宏部件吧,需要那个做哪个,

别人给的你这里不一定都能用到的,想要不卡就方框代替,好看的太多放上去就是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子的吗?还是自己做2D宏部件吧,需要那个做哪个,别人给的你这里不一定都能用到的,想要不卡就方框代替,好看的太多放上去就是卡了。...



你这些图片素材在哪儿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冥王星星"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像这样子的吗?还是自己做2D宏部件吧,需要那个做哪个,别人给的你这里不一定都能用到的,想要不卡就方框代替,好看的太多放上去就是卡了。...】...



有些品牌有EPLAN素材,没有的自己想法P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冥王星星"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像这样子的吗?还是自己做2D宏部件吧,需要那个做哪个,别人给的你这里不一定都能用到的,想要不卡就方框代替,好看的太多放上去就是卡了。...】...



都是自己在EPLAN中按照产品说明书的实际尺寸画的,完成后再组合,在创建符号宏,起个好认的名字就可以了,下次用的时候插入宏符号就可以了。

网友C(2023-05-28):
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网友D:
推荐3D布局

2.EPLAN Pro Panel,3D箱柜布局布线设计。
集成在Electric P8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