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的报警不能完全读出

楼主(2022-09-14):
如图

报警编号F我看教程图片能写到一千多,为什么我最多写到127,更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F5读出来了,F127却读不出来

BCDP 是二进制转十进制的意思吗

楼主:
显示出来了   但是没弄清两个数据是怎么转换的。

楼主:
我只能做到F127

网友A:
    你只能写到F127那是因为你参数里面设置的只有128点,具体设置为参数-FX5CPU-CPU参数-软元件高速设置-详细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出来了   但是没弄清两个数据是怎么转换的。



    BCDP  127   295    的意思是16进制转10进制  你用进制计算器算一下就知道。

网友A:
还有你说的F5读出来了,F127读不出来,十六进制转十进制,十六进制5的十进制还是5,十六进制127的十进制是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