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modbusTCP通讯

楼主(2022-09-14):
F5UJ进行modbusTCP通讯时当读取的数据是正数时,设置的读取数据长度和接收的数据长度一致,数据也没有错误。

当读取到的数据是负数时,收到的数据长度在某个位置是设置的2倍,因为负数的位置不确定所以收到的数据也无从下手去处理。

也就是负数时收到的数据地址和服务器的数据地址对应不上了。

当进行modbusTCP通讯时负数怎么处理?

真诚求助

网友A:
把读取到的数据高低位互换一下试试看,最好有相关截图,这样更好分析!

网友A:
也可以参考我发布的8种PLC实现Modbus TCP客户端视频教程,里面也有三菱FX5U的:

一、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

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PLC以太网端口参数设置,并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客户端指令MSG_MODBUS2,程序实现了Modbus之02、0F、03和10功能码,对服务器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进行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40496134016074248?utm_source=xiguastudio

二、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

西门子S7-200 Smart做Modbus TCP以太网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之Modbus TCP指令库安装、调用,详细讲解了MBC_Connect指令和MBC_MSG指令各个参数。程序使用Modbus之02、0F、03、10功能码对Modbus TCP服务器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实现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06352683557323278?utm_source=xiguastudio

三、施耐德Modicon M241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

施耐德Modicon M241做Modbus TCP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ADDM、READ_VAR和WRITE_VAR指令,并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报文格式,最终程序实现了02、15、03和16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80259313554031141?utm_source=xiguastudio

四、三菱FX5U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

三菱FX5U系列PLC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通信协议服务器,视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连接的建立指令SP.SOCOPEN、连接的切断指令SP.SOCCLOSE、通信协议支持功能的登录协议指令SP.ECPRTCL,还详细讲解了三菱FX5U以太网通信参数设置、通信协议包的建立和调用,最终程序实现了Modbus TCP之02、0F、03、10共计4个功能码,和Modbus TCP服务器通信成功。

https://www.ixigua.com/6903339805459874312?utm_source=xiguastudio

五、欧姆龙CP1H-E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

欧姆龙CP1H-E系列PLC之Modbus TCP客户端功能块使用Socket编程实现,通过编程实现支持Modbus之01、02、03、04、05、06、0F、10、17等9个功能码。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测试了9个功能码功能块。

https://www.ixigua.com/6909286338386887175?utm_source=xiguastudio

六、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

松下FPXH系列PLC做Modbus TCP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UNITSEL、OPEN、CLOSE、SEND和RECV指令。程序实现了02、0F、03和10功能码,PLC可以对服务器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实现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76829792914309662?utm_source=xiguastudio

七、台达DVP-ES3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

台达DVP-ES3做Modbus TCP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MCONF指令,并详细讲解了Modbus TCP报文,程序实现了02、0F、03和10功能码。

https://www.ixigua.com/6921904113026335240?utm_source=xiguastudio

八、信捷XD5E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协议客户端视频教程:

信捷XD5E系列PLC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S_OPEN、S_CLOSE和M_TCP指令,视频中应用了Modbus之02、15、03和16功能码。信捷XD5E系列PLC做客户端对服务器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保持寄存器进行了读写测试。

https://www.ixigua.com/6935601371269825055?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B:
值得拥有的哦,这些都是好东西

网友C:
只要数据读取到了现在寄存器里面看看各种数据类型形式,一般通信采集上来的数据储存方式是高地址低字节,需要使用交换指令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