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的这个乘法运算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2-09-14):
为什么报错,以及单精度实数的含义。最后一段如果使用DE   那么数据类型该怎么选

网友A:
字与字的乘法结果占连续的两个字,时合成一个双字。需要在变量里指定一个字的数组,数组的元素数要>=2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与字的乘法结果占连续的两个字,时合成一个双字。需要在变量里指定一个字的数组,数组的元素数要>=2才可以...



谢谢!又出现了下面的提示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去看看最基础的数据类型了解一下,然后再进行数学运算逻辑,不然可能一个小问题就搞的你头大

网友A:
如果你用寄存器这样没有问题,用变量时对应的数据的类型必须正确才可以,-指令是单字运行指令,所以后面的数据也得是单字。

你用的单字指令,但变量指定的是双字,所以出现错误。

改正需要 - 号前加D或者变量指定单字

后面的几个指令都存在类似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寄存器这样没有问题,用变量时对应的数据的类型必须正确才可以,-指令是单字运行指令,所以后面的数据也得是单字。你用的单字指令,但变量指定的是双字,所以出现错误。改正需要 - 号前加D或者变量指定...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