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80变频器参数设置,通讯设置

楼主(2022-09-14):
各位前辈,现有刚采购的ABB ACS580变频器,咨询一下参数如何设置(采用MODBUS-RTU通讯):

1,电机的参数设置。

2,给定源(现场总线)

3,急停,变频器的输入点

4,故障输出RO3C和RO3B,有故障时闭合

5,MODBUS-RTU激活

6,MODBUS从站地址:

       为保证通讯的实时性,将8台设备分成2组,对应PLC的2个485模块,MODBUS地址设置如下:

      设备1(地址1) 设备2(地址2) 设备3(地址3) 设备4(地址4) 是1组,接在PLC的485模块1上;

      设备5(地址1) 设备6(地址2) 设备7(地址3) 设备8(地址4) 是1组,接在PLC的485模块2上

7,MODBUS波特率

8,MODBUS奇偶校验停止位

9,高低字节

10,给定值格式(现场总线,地址:40008,32位浮点数)

11,读取值格式(输出频率,电机电流,输出电压,输出功率,当前故障,地址依次是40010,40011,40012,40013,40014,均为16位整数)

烦请各位技术大拿提供一下具体需要设置哪一个参数,该设置成多少,不尽感谢,积分送上!

网友A:
参考如下图进行设定:然后设置 22.11参数EFB通信给定转速,46.01给定值0-20000换算成0-你要的转速

网友B: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21/1030/8131121053004027.shtm 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很详细

网友C:
要手册不要·调试两台580.手里有官方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