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与不同品牌驱动器连接

楼主(2022-09-15):
一台数控专机,其动作与车床相似,伺服电机的功率较大。采用大森9i数控系统,配登齐20KW伺服电机。

整个电气控制都很简单,之前也做过大森系统与其他品牌伺服配合的改造,所以没详细看手册,按插头位置焊了连接电缆。控制电路做完,电缆都插好,通电试验,按启动按钮给系统上电,开关电源马上保护。查出是数控系统与伺服驱动器的连接电缆造成24V电源短路。详细查看系统手册和驱动器手册,才知内部com连接不同。

数控系统输出端内部光耦三极管的集电极接com+24V,发射极输出高电平有效,没有限流电阻;驱动器的输入端是光耦二极管的负极,内部有限流电阻,低电平有效,com-24V。焊电缆插头时,将二端com连接了,造成24V电源短路。

数控系统是高电平有效,驱动器是低电平有效,这样数控系统与伺服驱动器的控制信号就没法直接对接了,只好采用中间加光耦转换,电路图如下:

   一个光耦和一个电阻体积不大,能放到插头里。通过光耦,实现了电隔离信号传送,上电试验,功能正常。

      另外,有很多伺服驱动器的输入端是双向发光管,不接内部电源,那样就没这问题了。PLC的输入端就是双向光耦。

      这是数控系统与通用伺服驱动器连接的一个例子,其实,电气控制中,有很多不同信号电平对接的问题。比如,PLC与各种传感器、变频器、仪表、各种智能模块等。如果遇信号电平转换,使用光耦是个有效的办法。

楼主:
10年前给某杂志投稿。

楼主(2022-11-27):
不同系统链接,这是设备改造经常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