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在线访问不到设备,三个指示灯闪烁

楼主(2022-09-15):
西门子1200在线访问不到设备,三个指示灯闪烁,RUN/STOP黄绿灯来回闪,是什么问题?微信图片_20220915110555.jpg

网友A:
连上软件在线诊断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

网友B(2022-12-07):
引用 网友A:
连上软件在线诊断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



楼主不是说了,访问不到,还诊断啥?

楼主是不是通过路由器连接的网络。

你的路由器是不是192.168.0.1。

1200PLC的默认地址也是192.168.0.1,是不是你的PLC和路由器的地址冲突了,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咋弄都不好使。你可以用网线直连设置个和PLC同一个网段的IP地址,看看能不能连上。

网友C(2023-10-27):
如果之前没有连过 可能是软件问题,我碰见过 博途缺少插件 ,后来用虚拟机弄得程序

网友D(2024-08-20):
   看样子这个是学习板,S71200 正常清空软件时打到 RUN 会是绿色灯的, 这时应是初始 IP 地址进行连接的吧?

网友E(2024-10-10):
首先,确认PC与PLC处于同一网段;

其次,打开博途在线看看在线诊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