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 1拖2 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2-09-15):
关于三菱A CPU  PLC,连接2个GOT的问题

1,现状以下连接是正常使用中的:

      通过PLC本身自带的RS422接口,连接第一台GOT,再通过第一台GOT的RS232口与第二台GOT连接,两台GOT通讯正常。(GOT型号:三菱940PH)

注:①第一台GOT通讯设置选择RS422;②第二台GOT通讯设置选择RS232;③连接机种,两台都选三菱A plc;

2,现想将GOT升级为GS2107的GOT,但使用原来的连接方式,第二台GOT通讯失败:

      通过PLC本身自带的RS422接口,连接第一台GOT,再通过第一台GOT的RS232口与第二台GOT连接,第一台GOT通讯正常,第二台GOT通讯失败。(GOT型号:三菱GS2107)

注:①第一台GOT通讯设置选择RS422;②第二台GOT通讯设置选择RS232;③连接机种,两台都选三菱A plc;

3,PLC不变,第一台GOT使用旧的GOT,第二台GOT使用新的GOT,采用原来的连接方式,两台GOT通讯正常:

      通过PLC本身自带的RS422接口,连接第一台GOT(GOT型号:三菱940PH),再通过第一台GOT的RS232口与第二台GOT连接,两台GOT通讯正常。(GOT型号:三菱GS2107)

注:①第一台GOT通讯设置选择RS422;②第二台GOT通讯设置选择RS232;③连接机种,两台都选三菱A plc;

4,PLC不变,两台GOT都使用新的GOT,都使用RS422接口连接,两台GOT通讯正常:

      使用RS422 1开2 模块将PLC自带的RS422接口一分为二,第一个接口接第一台GOT,第二个接口接第二台GOT,两台GOT通讯正常。(GOT型号:三菱GS2107)

注:①两台GOT通讯设置都选择RS422;②连接机种,两台都选三菱A plc;

我的问题是:

       以上四种连接,为什么第二种连接中的第二个GOT不能正常通讯?

       是设置问题吗?那应该怎样设置?

       还是新型号的GOT不支持这种连接方式呢?

网友A:
请教一下GOT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GOT是个什么东西?



人机对话界面。

可以下载我上传的附件看看。

网友B(2023-05-17):
一般都有两个端口,一个232,一个485就可以吧。或者都用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