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怎么通过修改三基色的数值来改变触摸屏颜色的显示?

楼主(2022-09-15):
在博途软件里,怎么通过修改三基色的数值来改变触摸屏颜色的显示?精致面板系列,想通过比例使其显示不同的颜色?

网友A:
通过比例应该不错的选择,触摸屏本身就有这个功能,低报警一个色,正常一个色,高报警一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