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5U与松下伺服EtherCAT通讯

楼主(2022-09-15):
(图片)

网友A:
下载程序后,一般设备要断电重启才能正常通信,很多设备通信都这样,没事也不会天天去下载程序

网友B:
加个接触器 PLC 运行才给伺服上电

网友C:
先看ER80.4是什么错误,如果没猜错的话是通讯服务丢失的故障,或者就是关于通讯失败的故障,这种故障都是可以软件复位的,或者重新初始化通讯就消除了,建议你在PLC这边研究一下,如果伺服通讯失败,你要进行什么操作。

网友D(2023-04-03):
我也是H5U和松下A6伺服走EtherCAT,每次下载程序后都会通信报错,但是偶尔它不会,很奇怪,后来索性就不管了,直接将伺服电源接到接触器,PLC运行时再启动接触器,接通伺服电源,这样一来,下载程序的时候PLC是停止状态,伺服就断电,下载完成PLC运行状态,伺服就上电,就相当于通信重启了,然后就没出现过报错,有点不好的就是,伺服启动时间差不多要3-5秒

网友E(2024-01-22):
引用 网友B:
加个接触器 PLC 运行才给伺服上电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