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探伤的五大检测原理

楼主(2022-09-15):
五大检测原理

1.超声检测:(深层内表面缺陷,最深可达10米)

①原理:超声波是频率高于20千赫的机械波。这种机械波在材料中能以一定的速度和方向传播,遇到声阻抗不同的异质界面(如缺陷或被测物件的底面等)就会产生反射声波反射原理

②优点:可以检测内部缺陷,最深可达10自动判别OK/NG品。

局限性需通过耦合剂传播。

耦合剂:超声检测需要的液态介质,如机油或水。作用是隔绝探头与工件之间的空气,空气是超声波的不良导体。

④检测法:脉冲回波探伤法脉冲振荡器发出的电压加在探头上探头发出的超声波脉冲通过声耦合介质进入材料并在材料中传播,遇到缺陷后,部分反射能量沿原途径返回探头,探头又将其转变为电脉冲,经仪器放大而显示在示波管的荧光屏上

穿透法利用超声法检测材料的物理特性时,还经常利用超声波在工件中的声速、衰减和共振等特性

2. 涡流检测:(表面,近表面缺陷,涡流理论值是6mm用于导电材料

①原理:是建立在电磁感应原理基础之上的一种无损检测方法把一块导体置于交变磁场之中,在导体中就有感应电流存在,即产生涡流,由于导体自身各种因素(如电导率、磁导率、形状、尺寸和缺陷等)的变化会导致感应电流的变化电磁感应原理

②优点:自动判别OK/NG品;涡流对人体没有危害;整个检测过程干净方便。

③局限性:仅适用于导电材料;不便使用于形状复杂的构件。

④检测法(线圈):穿过式线圈:将被检测试样放在线圈内进行检测的线圈,适用于管、棒、线材的探伤

内插式线圈:放在管子内部进行检测的线圈,专用来检查厚壁或钻孔内壁的缺陷,也用来检查成套设备中管子的质量

探头式线圈:放置在试样表面上进行检测的线圈。与穿过式线圈相比,由于探头式线圈的体积小、作用范围小,所以适于检出尺寸较小的表面缺陷

检测体积:探头是线圈<穿过式线圈﹤内插拭线圈

3. 磁粉检测:(表面近表面的缺陷。用于探测磁性材料

①原理:是通过对被检工件施加磁场使其磁化在工件的表面和近表面缺陷处将有磁力线逸出工件表面而形成漏磁场,有磁极的存在就能吸附施加在工件表面上的磁粉 形成聚集磁痕,从而显示出缺陷的存在

②优点:无

③局限性:需要人工肉眼识别,目前搭配觉识别的效果不理想。

④检测法:

⑤应用:检测焊缝,铸件或锻件,如阀门,泵,压缩机部件,法兰,喷嘴及类似设备等

4.渗透检测:(表面近表面的缺陷。用于探测非磁性材料,对磁粉进行补充

①原理:在测试材料表面使用一种液态染料,并使其在体表保留至预设时限,该染料可为在正常光照下即能辨认的有色液体,也可为需要特殊光照方可显现的黄/绿荧光色液体。此液态染料渗透进入材料表面开口的裂痕并显示缺陷

②优点:对于形状复杂的缺陷也可一次性全面检测。无需额外设备,便于现场使用。

③局限性:检测程序繁琐,速度慢,试剂成本较高,灵敏度低于磁粉检测,对于埋藏缺陷或闭合性表面缺陷无法测出。

④检测法:

⑤应用:检测大部分的非吸收性物料的表面开口缺陷,如钢铁,有色金属,陶瓷及塑料等

5.射线检测:(深层内表面缺陷探测试件内部的宏观几何缺陷

①原理:X射线或γ射线 穿透试件,以胶片作为记录信息的工具/器材的无损的检测方法

②优点:可生成缺陷的直观图象,定性定量准确/显示结果直观准确,检测结果直接记录,并可长期保存

③局限性:如果照相角度不适当,则比较容易漏检成本很高,且射线对人体有害。功率越大辐射越强。

④检测法:射线照相法

⑤应用:如焊件、铸件、复合材料等

射线检测:需要当地环保评审和建设防辐射的铅房对场地限制有比较严格的要求,需要按要求设置铅房。

超声检测和射线检测主要是针对被检测物内部的缺陷,磁粉检测、渗透检测和涡流检测主要是针对被检测物的表面及近表面缺陷。

网友A:
水处理测试材料表面使用一种液态染料,三集一体热泵并使其在体表保留至预设时限,该滤料可为在正常光照下即能辨认的有色液体,游泳池水处理设备也可为需要特殊光照方可显现的黄/绿荧光色液体,游泳池工程此液态染料渗透进入材料表面开口的裂痕,并显示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