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量氧传感器用在测量密闭环境中是否有微量氧气存在的具体应用

楼主(2022-09-15):
密闭空间是一个工业术语,也成为受限空间,是指与外界相对隔离,进出口受限,自然通风能力变差,足够容纳一人进入并从事非常规、非连续作业的有限空间。由于密闭空间气体环境复杂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聚集或者氧含量不足因此在工业现场,特别是化工、电力、危废、仓储等行业,存在大量密闭容器、孔洞、坑道等受限空间,工作人员在密闭作业时在对这些受限空间进行内部检查、清理、维护、检修过程中,存在着窒息、气体中毒、爆炸、高温、电击等危险。一定要携带气体传感器报警器,时刻监测气体状态实际生活和工作中,氧气浓度只要在20.9%左右的时候才是正常的,其它浓度下都表示当前环境氧气浓度不正常。

正常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大概是20.9%左右,而其它构成气体中,氮气含量占了超过78%,剩下的只是二氧化碳、水蒸气、一氧化碳等其它微量气体。根据gb/t205-2007《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中明确规范了进行密闭空间作业时正常时氧含量为18~22%,如果在氧气含量低于18%的密闭空间中作业,会导致作业人员缺氧、窒息,发生事故。目前现有的检测密闭空间氧气的含量是使用便携式直读四合一气体检测器,该便携式直读设备虽然携带方便,但是存在准确性不高,且易损坏,误差较大,稳定性较差,数据不易保存等缺点,从而使得人们对检测数据产生一定的可疑性。实验室方法也有采用气相色谱–热导检测器方法来进行检测,但在实验室中热导检测器不普及。

届时一台氧气检测仪的零点(即在正常环境中氧气检测仪的显示浓度),设定的氧气传感器的校正浓度是20.9%或者21.0%。的使用,为密闭空间作业增加一道防护锁,保障了人们的生命财产,是科技发展带给我们的福音。

由上可知大部分的密闭空间中氧气浓度标准都是按体积浓度来判断的。通常而言,在用氧气传感器检测出来的浓度不足气体总体积的19.5%时,我们就能认定在当前环境中氧气不足。我国的SY/T6458-2000和GBZ/T205-2009条例中都规定氧气过量浓度为22%。所以当氧气检测仪读数过正常环境中氧气的体积浓度达到了22%时,我们就认为当前环境中氧气过量了。一台氧气检测仪不管检测结果是过高或过低,都应该设置一个合理的报警值,以提醒人员当前环境的氧气浓度达到了能对人体或者环境安全造成威胁而做出及时正确的处理决定。另外,在氧气传感器测量可能含有高浓度(23.5%体积)氧气的环境下时,必须保证氧气传感器的本质安全,遵循氧气传感器本身的高浓度限制,而不用来测量标氧气。

工采网提供的英国SST 氧气变送器传感器 - OXY-LC-485并不是直接测量氧气浓度,而是测量气体里的氧分压值。为了直接输出氧气浓度, 氧气变送器IXY-LC-485 必须在空气里或者已知特定参考浓度的气体里进行标定。应用:燃烧控制包括石油,燃气和生物质锅炉;堆肥;实验室和楼宇空气质量监测;包括封闭空间人身安全等

氧气变送器传感器 - OXY-LC-485参数特征:

1.电路可给 SST 系列动态氧传感器供电和控制。

2.通信协议遵守 RS485Modbus RTU 完全控制传感器工作,也可以得到传感器诊断信息。

3.通过合适的软件滤波设置可以得到快速响应和稳定的氧气浓度。

4.可以在空气和已知浓度气体里标定传感器。在传感器达到稳定工作温度之前,软件会从启动加热棒后延迟 5 分钟以阻止标定。

5.通信设置可调整,可以改变接口的从属地址以达到一条总线同时通信 32 个接口 。每个设备代表网络的一个单元负载。在需要多个氧气读数条件下的最理想应用。

6.供电线保留电压和短暂过载保护

7.PCB 安装有带螺丝连线端子

氧气变送器传感器 - OXY-LC-485电气特性:

供电电压 8-28VDC

电流消耗: 600mA max @24VDC;  1.2Amax@ 12VDC

温度要求:工作 -25 到 70℃;储存 -40 到 85℃

网友A:
由上游泳池水处理大部分的密闭空间中氧气浓度标准都是按体积浓度来判断的。泳池滤料已板结,通常而言,泳池水泵在用氧气传感器检测出来的浓度不足气体总体积的19.5%时,泳池工程我们就能认定在当前环境中氧气不足。游泳馆除湿设备我国的SY/T6458-2000和GBZ/T205-2009条例中都规定氧气过量浓度为22%。所以当氧气检测仪读数过正常环境中氧气的体积浓度达到了22%时,我们就认为当前环境中氧气过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