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我建个FB却不能转换呢

楼主(2022-09-15):
新建的FB块,里边什么都没写,为什么不能编译呢

楼主:
原先在FB里建立了标签和写了点程序,以为是哪里没弄好,删了重新建个空的还是这样

网友A:
肯定干了啥,否则根本不可能

网友A:
 你第一行看着如此宽,看看是不是末尾加了什么指令导致回路已断开状态无法编译

楼主:
选全部转换就好了

网友B(2023-04-06):
这个下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