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箱散热的问题

楼主(2022-09-15):
我现在有一项目要用防爆电箱,我不知道我的配置要怎么样散热。

先说说电箱内有哪些主要元器件:  37KW英威腾变频器1台,  5.5KW英威腾变频器1台,  阳明ESR-100DA三相固态继电器3个(实际每相电流约36-42安),另外还明纬EDR-150-24电源2个, 工业交换机1个。 交流接触器几个,剩下就是总开关和微型断路器。  电箱的安装板约1100*1800尺寸放下去挺合适。

我这个电箱散热怎么处理。我以前有另1个要做防爆的项目,那个变频器只有1个而且只要5.5KW,我当时订做的电箱变频器安装区是有一块很大的散热器底座的(和固态继电器底座类型差不多)。

请问我现在这个有大变频器还有固态继电器的项目也采用加散热底座的方式行的通吗?

另外我还在淘宝了解到有加装防爆空调的电防爆电箱,如下图。。 我这个项目也要采用这种方法吗?了解到成本比较高。

请大神出招,我这项目防爆电箱的散热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A:
使用空冷散热片加大尺寸外置就可以了

网友A:
是化工还是燃气项目?

网友B:
散热底座不太行,变频器大了工作起来散热片要不风吹着没啥效果,而且固态继电器也不是善茬,你这个最好用空调散热,因为你里边的设备发热量很大的,着热量排不出去闷在里面估计就过热保护停机了。

如果主线是电缆沟里来的,你可以考虑在底部装个轴流风机抽电缆沟里的天然冷气,然后在从柜子上端排走。这取决于设备的工作环境,如果环境太差,你还是别这么玩了,回头从电缆沟里抽个啥上去防爆柜内部爆了就尴尬了。

或者你可以给你的柜子装个风道,风道里装个风机,柜内温度高了就开风机换气,总之得把热排出去,不能闷在柜子里。

网友C:
同样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把电柜背面背板整个换成铝合金散热片,外部加防爆风扇吹风降温

网友D:
可咨询下专门的防爆控制柜厂家,有类似的降温措施

网友E:
上次也遇到散热问题,柜子厂家建议空调功率换大的,不行就多装一个空调,左右各挂一个

网友F:
有条件做通风管道到室外非防爆区,管道和连接处做好密封。可以是往柜里送风的形式,相当于正压防爆。

网友G(2023-03-23):
可以试试机柜空调

网友H(2023-12-21):
引用 网友F:
有条件做通风管道到室外非防爆区,管道和连接处做好密封。可以是往柜里送风的形式,相当于正压防爆。...

往室外排风,还有这种操作⁉️🤔

这个合规吗⁉️🤔

网友F:
老帖子

防爆柜可以做通风管道散热,往外排风不太合理,一般做法是往柜里送风,形成正压防爆。

网友I(2024-03-04):
要求严格的可以试试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