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 canlink硬件接线

楼主(2022-09-15):
image.png求教CAN总线正和负是什么意思?需要接线到哪里?

网友A:
+24V 接电源正  CGND 接电源负  这是通讯板的电源

 CANH CAN总线正  CANL CAN总线负

 接线和485一样一样的   也要120Ω终端电阻

网友B:
这已经写的这么清楚了,就跟485通信接+ - 差不多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 接电源正  CGND 接电源负  这是通讯板的电源 CANH CAN总线正  CANL CAN总线负    接线和485一样一样的   也要120Ω终端电阻...

        -----------------------------------------------------------------24v电源知道怎么接,就是2号总线正和4号总线负,要接到哪里??还是不用接??没接过485类似的通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已经写的这么清楚了,就跟485通信接+ - 差不多道理



485通信线没接过,总线正和总线负也要接出去吗?接到什么位置?总线正和负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yeron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24V 接电源正  CGND 接电源负  这是通讯板的电源 CANH CAN总线正  CANL CAN总线负    接线和485一样一...



要和什么设备通讯就接啥设备呀    能支持can通讯的变频器 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月里的初心"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yeron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24V 接电源正  CGND 接电源负  这是通讯板的电源 CANH ...



好的,我试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24V 接电源正  CGND 接电源负  这是通讯板的电源 CANH ...】进行回复:        -----------------------------------------------------------------好的,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