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编程问题

楼主(2022-09-16):
用台达EH3编程的时候出现辅助继电器不能置为ON,希望各老师傅来指点一下

 第一张图程序中的M341不能置位ON,第二张图程序中的M341又可以置位ON,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程序上用了线圈输出,就不能再手动置位、复位。要想置位M341只能是线圈前面的条件满足

网友B:
第一张图,你置位为ON,PLC判断后不为ON,所以不能为ON。

第二张图,你置位为ON,就为ON了。

第一张图想为ON,你得先置位M510再把D0改成21才行,并且要把21传到D0,你传22进去还是没法ON的。

网友C:
你这程序写的,不想说啥,置位复位指令最好成对使用,且用了置位复位就不能再用线圈输出了,这是基本的常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程序写的,不想说啥,置位复位指令最好成对使用,且用了置位复位就不能再用线圈输出了,这是基本的常识...

等他多遇上几次鬼,他就明白了。

网友D:
条件,双线圈,置位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上用了线圈输出,就不能再手动置位、复位。要想置位M341只能是线圈前面的条件满足...



终于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程序写的,不想说啥,置位复位指令最好成对使用,且用了置位复位就不能再用线圈输出了,这是基本的常识...



新手这是写的第二个程序,我之前用汇川plc的步进指令写没事,这次改用状态机了。

没写状态机的时候功能块都调试好好的,状态机加上后全瘫痪了,吓得我连夜改回步进指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你这程序写的,不想说啥,置位复位指令最好成对使用,且用了置位复位就不能再用线圈输出了,这是基本的常识...等他多遇上几次鬼,他就明白了...



我这是纯新手上路掉坑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条件,双线圈,置位复位



一针见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你置位为ON,PLC判断后不为ON,所以不能为ON。第二张图,你置位为ON,就为ON了。第一张图想为ON,你得先置位M510再把D0改成21才行,并且要把21传到D0,你传22进去还是没法O...



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