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 PI系列使用问题 13

楼主(2022-09-16):
13PI MODBUS RTU 通讯慢,可能是什么原因?

A:提高波特率和使用连续地址后还是无效的话,尝试把屏里面实际没用到的 modbus 地址都删掉,只保留需要的。

网友A:
收发之间增加时间间隔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发之间增加时间间隔了吗?



可以用USB转485查看下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