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与汇川IS620P伺服怎么通讯?

楼主(2022-09-16):
各位大佬,请问FX3U跟汇川IS620P伺服通讯要怎么设置跟编程啊,那位大神有案例的能否分享下?

网友A:
无协议通讯 用的是FX3U-485BD  读取的伺服参数是H07.03,供参考。

网友A:
另外一种方式,可以直接读写。用的是FX3U-485ADP-MB通讯板

网友B:
扩展485BD用RS指令实现编程

扩展485ADP-MB用ADPRW指令编程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种方式,可以直接读写。用的是FX3U-485ADP-MB通讯板...

        -----------------------------------------------------------------通讯设置跟程序解释这块能说具体一点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另外一种方式,可以直接读写。用的是FX3U-485ADP-MB通讯板...】进行回复:        -------------...



通讯设置直接截图里面就有不需要另外设置,程序如果有不明白的可以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tter.Li"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另外一种方式,可以直接读写。用的是FX3U-485ADP-...



能否提供个联系方式?这样说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Better.Li"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2楼       ...



两种方式我都截屏了  用的通讯模块也有,你看看有啥不明白的可以讨论

楼主:
引用 楼主: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Better.Li"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2楼       ...

        -----------------------------------------------------------------这里面的H10跟H703跟K1代表什么意思?看了指令的格式解释还是很蒙圈,大神能否给详细解释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Better.Li"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Better.Li" 的回复,发表在4楼        ...



你可以找找资料  FX通讯篇  里面有案例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Better.Li"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Better.Li" 的回复,发表在4楼        ...



截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tter.Li"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Better.Li"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xiexie1999" 的回复,发表在5楼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