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每转指令脉冲数/每转反馈脉冲数的问题

楼主(2022-09-16):
每转指令脉冲数

B2伺服160000脉冲/圈,A2伺服1280000脉冲/圈,AB系列伺服10000脉冲/圈(与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无关?)

(每转指令脉冲数是固定的,不可以通过伺服参数更改,对吗?也就是说上位机/控制系统发送固定脉冲,比如160000个脉冲,伺服理解为要转一圈,伺服再发某个台达定义的脉冲给电机,去执行一圈的运动,对吗?)

每转反馈脉冲数=P1.046(检出器输出脉冲数设定), 默认值是2500,也就是2500*4=10000个脉冲

(电机转一圈,不管电机编码器给伺服发送多少个脉冲,伺服驱动器每当电机转一圈给其上位机/控制系统发送10000个脉冲,对吗?)

网友A:
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脉冲数是不可改变的,比如B2驱动你设置电子齿轮比每圈10000P,相当于你给驱动器发1P,伺服电机就转动16P

网友A:
反馈脉冲驱动器设置2500P,伺服转动一圈有些驱动器就是输出2500P,有些驱动器的10000P是些驱动器会内部放大4倍脉冲,或者控制器采集信号时进行的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脉冲数是不可改变的,比如B2驱动你设置电子齿轮比每圈10000P,相当于你给驱动器发1P,伺服电机就转动16P...



这个没什么逻辑了吧,P是pulse脉冲的意思吗?

如果是这样,电子齿轮比10000,给伺服1个脉冲,电机应该转10000个脉冲吧

网友B:
每转指令脉冲数

这个数当然是用户随便设的,驱动器上只会给出可以设置的上限。这个数据理论上是可以任意设置的,设置的越高控制的就有可能越精密,但是超过了实际编码器的反馈数,对于提高控制就是没有意义的了。一般配套的驱动器/伺服电机产品,会按照可配套的电机上安装的编码器最高规格设置这个参数的上限。您看到的数字,就是这个上限。

每转反馈脉冲数

这个数当然是用户随便设的,驱动器上只会给出可以设置的上限。这个数据理论上是可以任意设置的,设置的越高控制的就有可能越精密,但是超过了实际编码器的反馈数,驱动器就必须对外提供虚假的数据,所以是完全没有意义了。一般配套的驱动器/伺服电机产品,会按照可配套的电机上安装的编码器最高规格设置这个参数的上限。您看到的数字,就是这个上限。

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设置这两个数据。一方面是实际设备需要的控制分辨率,如果您需要控制电机的定位角度在0.1度以内,当然就不能把这两个数据设置到3600以下(实际建议是3600*5)。另一方面是实际设备的最大转速和控制部件的电气速度,如果您需要电机最大转速达到3000rpm,控制脉冲信号(接收反馈脉冲)最高频率只能到500khz,那么这个数据就不能大于10000(实际建议还是要留有余地,尤其是反馈部分必须要留出更大的余地)。

“如果是这样,电子齿轮比10000,给伺服1个脉冲,电机应该转10000个脉冲吧”

给驱动器一个脉冲,驱动器就控制电机转国相当于原本10000个脉冲对应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