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电池备份丢失

楼主(2022-09-17):
新拆开的ABB机器人IRB1200,开机就显示电池备份丢失,是需要更换电池吗,还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换新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B:
放久了,如果是smb电池没了就保存不到伺服的位置,每个轴的数据关电就没了,如果是cmos电池就是pc里面的纽扣电池,像开机报警那些时间不是目前设定的就是这个电池没电了,更换新的电池就行。

网友C:
更换电池就好了,一般机器人本体有电池,控制柜内有电池,一般共有两个电池需要更换,更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C:
一般机器人本体有电池,控制柜内有电池,一般共有两个电池需要更换,更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D:
不用换,本体与控制柜长时间断开会出现备份丢失,连接上,更新同步下就行,让机器人通电时间长一点在断开就不会有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