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昆仑通态连接多个485温湿度传感器问题

楼主(2022-09-18):
现在的问题是单独一个传感器的数据能读出来,

比如说我一个项目里面有很多个温湿度传感器(20-30不等吧),我想做个设备页面,里面可以设置我有多少温湿度传感器,后台就可以建立多少个传感器的地址对应的数据连接,页面可以按照我第一个做的模板循环显示出来。

不知道这种想法能否实现,

网友A(2023-11-10):
可以实现

网友B:
做个倒计时脚本即可轻松实现:页面双击在启动脚本下写入,倒计时=10;循环脚本下写入,倒计时=倒计时-1 (循环时间1000ms),IF 倒计时=0 THEN   用户工程.画面2 Open()

倒计时变量要在实时数据库里建立,10秒后自动跳转到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