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开为什么还要用熔断器

楼主(2022-09-18):
  1. 如题,2个都有保护作用,这不是重复吗?

  2. 因为有熔断的可能,平时还要有备用的保险丝?

网友A:
一般来讲空开属于上级保护,也是电压保护,短路或者有过高的电压窜入都会导致空开脱开,或者有大于空开允许的电流经过也会脱开,从而保护下级设备。

而熔断器则只是对于大电流经过时熔断自己来保护下级设备,熔断器的保护电流要根据设备的额定电流来计算,选择合适的熔断器才能起到保护作用,否则你设备都烧成炭了,熔断器还好着呢,对窜入的高压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这两者都得有,一个偏向于电压保护,一个是电流保护,熔断器更适合特定设备的保护,空开一般负责下属电路的保护。除此之外,如果设备要装在室外,挂杆,地势较高的位置还需要防雷保护器。

网友B:
熔断器在低压电器控制装置中已经被空气断路器取代,没有谁设计电路是同时应用熔断器和断路器。在小电流短路保护电路中(比如1A以下)和供电系统大短路系统应用熔断器。熔断器遮断短路电流能力比断路器大,所以,供电系统还有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熔断器在低压电器控制装置中已经被空气断路器取代,没有谁设计电路是同时应用熔断器和断路器。在小电流短路保护电路中(比如1A以下)和供电系统大短路系统应用熔断器。熔断器遮断短路电流能力比断路器大,所以,供...



说的很好!

网友D:
现在很少看见这种熔断器了,第一种在主回路见得多,第二种在二次回路中见得多

网友B:
       在应用晶闸管(可控硅)的装置中,保护晶闸管都采用熔断器,既“快熔”。那种熔断器采用银熔丝,其特点是熔断速度快,据说能保护晶闸管不被短路烧毁。

       第一次见“快熔”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维修晶闸管装置就很多了,没遇见一次晶闸管被快熔有效保护,都是晶闸管击穿、快熔熔断。有特例是:晶闸管及其它电路正常,熔断器断了。其原因是熔断器接触不良造成的,与晶闸管没关系。

       可能几个周波的过电流就能损坏晶闸管,然而快熔几个周波能熔断呢?我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不得而知,知道的就是没有有效保护。

       所以这个帖的结论就是:在晶闸管保护中熔断器也没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熔断器在低压电器控制装置中已经被空气断路器取代,没有谁设计电路是同时应用熔断器和断路器。在小电流短路保护电路中(比如1A以下)和供电系统大短路系统应用熔断器。熔断器遮断短路电流能力比断路器大,所以,供...

网友F:
幼儿园问题也来发帖?

网友A:
这个熔断器没有用的说法还是再斟酌一下发出来吧,毕竟现在照着视频学两下,就敢画图让人做柜子的菜鸡还是很多的。作为老师傅说熔断器没用了我也很尴尬,烧个保险2块钱,烧个PLC或者其他设备是不是就美了,你指着空开跳?去看看你PLC供电用的是多大的空开,仔细想想他跳的时候那是什么后果?

网友A:
虽然说大部分情况是熔断器断了,他保护的设备基本也凉了,但是你如果愿意去修,这种被保护过的设备内部不会烧太狠的,简单修一下就OK,如果没这保护,板子都能烧个窟窿,连维修价值都没了。所以有些东西存在即合理,他有他应有的价值和作用,部分人因为熔断器动不动就断,售后麻烦索性不装,也许视频教学的就是个半吊子压根没提这一茬,作为设计者一定要严谨。

网友G:
时代在进步,先进的东西会代替老的

网友H:
主要是考虑可靠性,双保险!

网友I(2022-12-19):
天天来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