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 485通讯能读不能写数据 读正常

楼主(2022-09-18):
PLC 为ES3  300T   32点

操纵杆为小龙电器   SMC72-XL  RS485     115200  支持modbus

PLC站地址10    小龙 站地址1    波特率115200

网友A:
先用串行通讯软件试试?

网友B:
首先保证通信线正常(测试方法用标准串口软件测试),其次就是保证通信两端参数要一致,剩下的就是看你写的通信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C:
读写的地址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D(2022-10-25):
程序里没看见你置通讯标志位,可能没有拍全,像这种一般都是直接串口监视软件直接监控看发数回数正常不正常,然后再说数据的问题。你这个估计可能都没发出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