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S报文中的过程数据区PZD中的PZD5~PZD8

楼主(2022-09-18):
关于USS报文中的过程数据区PZD中的PZD5PZD8是怎么定义的

V20变频器中,在读USS报文时,PZD区中的,字PZD1为变频器的运行控制或变频器应答的变频器状态字,PZD2为主频率设定值或

变频器应答的当前频率值,对于字PZD3V20手册中没有定义,PZD4为变频器返回的第2个状态字,映射关系为r0053,参考V20变频

手册参数P2012为设定USS报文中PZD区长度的总共可以设置8个字,对于PZD5PZD8,在V20变频器手册中没有看到定义,请问这4

字在PZD区是怎么定义的?请帮忙解答以下,谢谢!,PZD区的结构和相关参数如下图所示,(1~图3)

另外,在S7-1200中进行USS通信时,使用的指令USS_Drive_Control中,在管脚CTRL_3CTRL_8是否是对应的PZD3PZD8?参考下图(图4

S7-1200中进行USS通信时,使用的指令USS_Drive_Control中,在管脚CTRL_3CTRL_8是否是对应的PZD3PZD8?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这个就是计算地址偏移量而已,最主要是两边其实地址对应,然后计算偏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