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NB Designer关于窗口切换按钮问题

楼主(2022-09-18):
我的问题如题,欧姆龙触摸屏NB Designer有功能键元件,通常我们组态时,会建一个公共窗口,在公共窗口放几个页面切换按钮(功能键原件),然后在其他窗口调用公共窗口

虽然窗口切换实现了,但是简单的设置,没法实现切换到对应窗口时对应按钮的颜色改变。

比如我有0窗口,A窗口,B窗口,C窗口,D窗口

其中0窗口时公共窗口,我在0窗口创建4个按键,按键标签分别为A窗口,B窗口,C窗口,D窗口,

我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当我按“B窗口”按键,窗口切换到B窗口,同时“B窗口”按键的颜色发生改变。

网友A:
这个就是将一个按钮设置为“窗口切换”功能而已,按钮设置为自复位模式(按下为1,释放为0),为0时按钮显示灰色,为1时按钮显示绿色(深色),这个应该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将一个按钮设置为“窗口切换”功能而已,按钮设置为自复位模式(按下为1,释放为0),为0时按钮显示灰色,为1时按钮显示绿色(深色),这个应该可以做到...



你说的这个没错,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我想要的功能是:

按一下按钮,窗口切换完成后,对应的按钮显示不同的颜色或状态,我附一张图给你看看应该好理解一些,

如附图所示,当窗口切换到“手动操作”页面时,对应的按钮时深色的,其他窗口切换按钮是浅色的。

网友B(2025-07-25):
做一个指示灯就可以了,重叠的,上面那个功能键做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