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udio5000 和RSLogix5000到底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2-09-19):
刚入手AB的PLC,请问Studio5000 和RSLogix5000区别,该下载哪个学习好些呢

网友A:
通俗的讲Logix5000和Studio5000,都是AB  PLC的编程软件,前期版本叫Logix5000,后期版本叫Studio5000(该编程软件目前已到V32版本,V20以前的版本叫Logix5000,V21以后的版本叫Studio5000。)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个人认为最大的区别还在于授权方式的不同,早区版本用的是密匙盘,后期版本用的是网络服务器授权。再者就是Studio集成了控制屏编程,Logxi则没有这个功能。

如何选择软件?

这得看你的CPU是什么型号,只要你的CPU支持,选Logxi5000或Studio5000都是一样的。

建议优先选用Logxi5000,因为Logix5000 V20具支持L6系列的CPU,同时也支持L7系列的CPU。Studio5000则不再对L6及同级别的CPU提供编程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俗的讲Logix5000和Studio5000,都是AB  PLC的编程软件,前期版本叫Logix5000,后期版本叫Studio5000(该编程软件目前已到V32版本,V20以前的版本叫Logix...

        -----------------------------------------------------------------多谢啦

网友B(2023-01-01):
21版本之后叫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