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120变频选型问题

楼主(2022-09-19):
CU310带单个1.1kw电机 配置了6SL3130-6AE21-0AB1电源模块,6SL3210-1PE14-3AL1功率模块,6SL3100-1AE31-0AB1制动模块以及一个6SL3201-0BE14-3AA0 1.1KW制动电阻。但是我查阅了一下6SL3210-1PE14-3AL1功率模块的说明,他并不带有DRIVE CLIQ 的接口,如何与CU310 进行通讯呢?

CU320带两个电机,配置了6SL3130-6AE21-0AB1电源模块,6.3kw 的电机 配置了6SL3120-1TE21-8AD0 功率模块,6SL3100-1AE31-0AB1 制动模块,6SL3201-0BE23-8AA0 6.3KW 制动电阻。

3.4kw 的电机,配置了6SL3120-1TE21-0AD0 功率模块,6SL3100-1AE31-0AB1 制动模块,6SL3201-0BE21-8AA0 3.4KW 制动电阻。

网友A:
西门子有Sizer选型工具,也有400技术支持,别问所谓的大神,因为不存在

网友B:
这个配置挺奇怪,带普通电机这么配置不麻烦吗?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如果驱动伺服电机还行,那样CU320也有点浪费。

网友C:
用CUA31 6SL3040-0PA00-0AA0或者CUA32 6SL3040-0PA01-0AA0微信截图_20220922173624.png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挺奇怪,带普通电机这么配置不麻烦吗?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如果驱动伺服电机还行,那样CU320也有点浪费。...



应该是有调速要求,但是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个配置挺奇怪,带普通电机这么配置不麻烦吗?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如果驱动伺服电机还行,那样CU320也有点浪费。...】进行回复:       ...



你怕不知道S120的价格,会吓死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网友B"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个配置挺奇怪,带普通电机这么配置不麻烦吗?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如果驱动伺服电机还行,那样CU320也有点浪费。...】进行回复:        -----------------------------------------------------------------应该是有调速要求,但是精度要求不高

精度不高,普通变频器就能实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友D"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网友B"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个配置挺奇怪,带普通电机这么配置不麻烦吗?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如果驱动伺服电机还行,那样CU320也有点浪费。...】进行回复:       ...】进行回复:        -----------------------------------------------------------------你怕不知道S120的价格,会吓死你的

估计价格非常高。

网友E(2022-11-12):
引用 网友A:
"空不异色"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个配置挺奇怪,带普通电机这么配置不麻烦吗?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如果驱动伺服电机还行...



书本型的控制单元或驱动模块也就是万元左右,没有到吓死人的程度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空不异色"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个配置挺奇...



价格是一方面,你试下看能买到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