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用编程口怎么与威纶MT8071IE触摸屏通讯

楼主(2022-09-19):
各位大神,FX3U不用485扩展模块怎么跟威纶MT8071IE触摸屏实现通讯,PLC跟HMI要怎么设置跟接线?方便的话最好能附上图文教程。感激不尽!

网友A:
参考如下图:
某宝上应该有这种做好的电缆的
你也可以自己买一根SC-09电缆,这样的话就可以把PLC编程口转换为RS232了,然后自己找几个DB9头按照RS232接线原则去和HMI连接也可以。

网友B:
直接去淘宝买一根线不就行了吗,想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22plc默认有个通信口触摸屏软件这样设定就行

        -----------------------------------------------------------------PLC需不需要设置参数?还有接线怎么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如下图:某宝上应该有这种做好的电缆的你也可以自己买一根SC-09电缆,这样的话就可以把PLC编程口转换为RS232了,然后自己找几个DB9头按照RS232接线原则去和HMI连接也可以。...

        -----------------------------------------------------------------你的意思是用编程线然后把USB头改成BD9头?

网友D:
编程口的PLC不用设置参数,这种连接线都有现成的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程口的PLC不用设置参数,这种连接线都有现成的买



通讯上了,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22plc默认有个通信口触摸屏软件这样设定就行



可以了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如下图:某宝上应该有这种做好的电缆的你也可以自己买一根SC-09电缆,这样的话就可以把PLC编程口转换为RS232了,然后自己找几个DB9头按照RS232接线原则去和HMI连接也可以。...



通讯上了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如下图:某宝上应该有这种做好的电缆的你也可以自己买一根SC-09电缆,这样的话就可以把PLC编程口转换为RS232了,然后自己找几个DB9头按照RS232接线原则去和HMI连接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参考如下图:某宝上应该有这种做好的电缆的你也可以自己买一根SC-09电缆,这样的话就可以把PLC编程口转换为RS232了,然后自己找几个DB9...

SC-09电缆,不是USB-SC-09电缆,SC-09电缆是把PLC编程口RS422电平转换为RS232电平的

当然你可以某宝直接买现成的通信电缆,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怎么回事。
如果有用,请参考,请结贴。

网友E:
编程口

4 7 1 2 3对屏的 1 2 3 4 5 485-4W的

网友F:
直接在网上买根做好的线就可以啊,不用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