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皮带/链”特征生成路径不能阵列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2-09-19):
SOLIDWORKS中,我们可以用装配体特征皮带/链对皮带和滑轮或链和链轮系统进行建模,使用该特征可以生成约束滑轮零部件相对转动的皮带配合,包括描述皮带路径的圆弧及直线的闭合链的草图,SOLIDWORKS会根据滑轮位置计算皮带长度,此外还可以对皮带长度和滑轮位置进行调整。如果需要皮带实体零件,可以通过自动生成的包含皮带草图的新零件并将其加入装配体中,使用草图作为扫描路径即可生成实体皮带。

然而最近有客户反映,在变更皮带构件直径参数后,生成路径不能用于链阵列,如下图所示: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无法满足轮廓之间的相切条件,也就是说皮带路径两个构件圆之间的直线,无法同时和两个圆相切或者没有添加相切几何关系作为约束,不满足相切的话就不能作为路径选择。

这时我们就需要在编辑特征里勾选皮带保存为零件,然后编辑其中的派生草图,检查几何关系后会发现线条无约束:

修改派生草图无法影响原草图,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复制派生草图生成新轮廓线,这样的线条即可作为扫描路径并用于阵列。

需要注意的是:派生草图如果可以编辑,就代表和原图已经解除派生关系了,修改派生草图无法修改皮带特征里面的原草图,需要重新创建新草图并添加相应约束。

为了让大家更熟悉皮带/链这一特征,下面会附上该指令的使用方法介绍:

以上就是关于SOLIDWORKS装配体特征皮带/链的内容分享,感谢浏览。

网友A:
原来如此,感谢楼主的解答,问题已解决。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干货满满。

网友C:
非常实用,感谢分享,持续关注

网友D:
原来可以这样操作,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E:
上次碰到这个问题是SOLIDWORKS代理商的技术人员远程帮我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