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调节阀与浙大中控DCS调节阀

楼主(2022-09-20):
ECS700系统温度调节偏差很大,根本无法达到使用标准每次都要人工干预。阀门定位器使用的是西门子的,现场也自整定过。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让中控的人员进行PID调整一直也挣不出来,不知道大神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A(2023-02-13):
如果阀门手动调节开度都对的上的话  那就调整PID参数达到理想衰减比,比例  积分  微分  参数分别设置,网上收索下有设置口诀,然后根据实际工况去调节

网友B(2023-10-21):
首先保证调节阀选型匹配现场工艺生产需求及工况,若一致,则可以通过修改PID参数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