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N40-DT-A步进定位控制

楼主(2022-09-20):
欧姆龙CP1E-N40-DT-A步进PLS2定位4步按顺序执行命令,怎么控制,有偿

网友A:
没用过欧姆龙的PLC 坐等高手!!

网友B:
PLS2指令的功能综合了SPED、PLUS、ACC三个指令的功能,可以将指定数量的脉冲输出到指定的端口,脉冲输出以指定的启动频率启动、以指定的加速率加速至目标频率、以指定的减速率减速,然后在与启动频率大致相同的频率处停止。

PLS2指令格式(CP1E)如下:

P(Port):为端口定义,本例中选择#0。

M(Model):为输出模式,本例中设定为#0100,脉冲+方向输出方式,顺时钟方向,相对脉冲定位。

S(Set):为设定表首个字地址,大小6个字,本例中用D200。

s1:加速率。

s1+1:减速率。

s1+2:目标频率低位字。

s1+3:目标频率高位字。

s1+4:输出脉冲数低位字。

s1+5:输出脉冲数高位字。

F(Frequency):为启动频率首个字地址,大小两个字,本例中用D210。

PLS2指令只能用于定位控制(独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