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能实现通过编码器与另一台线体速度一样吗

楼主(2022-09-20):
2段输送带A和B,A速度不确定,要求B和A的速度一样,计划使用3U,在A的上面加增量编码器,然后通过3U的485控制带485的调速机,请问这样可行吗,如果可行,程序该怎么写。另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谢谢!!!

楼主:
而且编码器是ABZ相,使用A或B相作为3U的输入

网友A:
微信截图_20220921081319.png嗯哼

网友B:
可以直接用一组脉冲控制两路,还可以加一个1分2的脉冲分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t4y1g7uE/ 这样的???...



差不多,编码器一圈电机还不能确定要走多少,所以到时候要可调,用485控制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用一组脉冲控制两路,还可以加一个1分2的脉冲分频器。



A是原先的设备,情况未知切不和原先的有直接的关联,B是后增加的设备,收费。

网友C:
直接把A的转速输出模拟量给B不可以么    有比例也是线性的

网友D:
如果是2台变频器调速控制,A模拟量输出给B模拟量输入就行了,控制传送带的转速没问题。要求2传送带同步,变频器做不到,只能选伺服电机做。

网友E:
B用私服电机好做,如果没什么逻辑运算,编码器直接接到私服驱动器上,然后调电子齿轮,如果PLC采集速度,原理也一样,PLC采集到编码器速度计算后通过脉冲或者485把速度给私服驱动器,速度跟随,以前做过差不多的项目,和车床差不多,主轴为变频,左右移动为私服,采集主轴速度给私服,跑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