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与汇川MD280变频器通讯的参数与程序怎么设计

楼主(2022-09-21):
FX3U与MD280怎样实现通讯修改参数跟运行频率?程序要怎么编写?请大神帮忙解答下,感谢!!!!

网友A:
FX3U如果扩展485BD,则要使用RS或者RS2指令按照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协议编程,难度较大;

FX3U如果扩展485ADP-MB,则可使用ADPRW指令去实现Modbus RTU协议编程,难度不大;
另外,变频器通信参数表整理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U如果扩展485BD,则要使用RS或者RS2指令按照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协议编程,难度较大;FX3U如果扩展485ADP-MB,则可使用ADPRW指令去实现Modbus RTU协议编程...

        -----------------------------------------------------------------我还有个伺服驱动需要通讯能不能共用一个485ADP-MB通讯?接线是否直接跳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FX3U如果扩展485BD,则要使用RS或者RS2指令按照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协议编程,难度较大;FX3U如果扩展485ADP-MB...

你发的另外一个帖子已经回答你了,如果回复对你有用,还希望采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Better.Li"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FX3U如果扩展485BD,则要使用RS或者RS2指令按照变频器M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