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怎么MODBUS通讯做轮询

楼主(2022-09-21):
台达ES2怎么写MODBUS通讯做轮询,包括某台从设备通选意外中断要怎么处理的写法呢?有人指点么?

网友A:
给你一个我录制的ES3的Modbus通信轮询视频教程,ES2也可以参考的:

台达DVP-ES3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台达DVP-ES3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台达DVP-ES3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编程组态过程,其中着重讲解MODRW指令,使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对台达DVP-ES3系列PLC之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程序进行了读写测试,最后还详细讲解了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报文格式。

https://www.ixigua.com/6922646148318495239?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B(2024-02-02):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我录制的ES3的Modbus通信轮询视频教程,ES2也可以参考的:台达DVP-ES3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台达DVP-ES3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



ES2照你这个写不行,很奇怪,用的WPLSOFT软件,写的时候明明做好了轮询,完成标志复位驱动信号,到最后信号直接撞车,导致控制对象直接不动了或者乱动,程序执行后中M1123,M1127等完成信号还是亮的。但是轮询加延时并且久一点可以正常运行,M1123,M1127也灭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