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共用一个FX485ADP-MB通讯

楼主(2022-09-22):
我现在有三台伺服跟一台变频器需要通讯,能不能共用一块FX485ADP-MB模块?可以的话接线怎么接?望大神解答,感谢!!!!

网友A:
是否是同一协议?如果不同那就全部用无协议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同一协议?如果不同那就全部用无协议来写

        -----------------------------------------------------------------全部都支持MODBUS的,能不能用同一块FX485ADP-MB模块通讯

网友A:
设置不同的站号,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梦雨天涯"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是否是同一协议?如果不同那就全部用无协议来写】进行回复:        ----------------------------------...

这3个伺服和1个变频器都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话,通信参数设置为一样(数据位、校验方式、停止位、波特率),然后站号设置为不一样的,然后PLC这里编程轮询即可,可以参考我发布的5U实现Modbus RTU主站的视频,5U也可以用ADPRW指令来实现Modbus RTU主站:

三菱FX5U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视频教程:

三菱FX5U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三菱FX5U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通信参数设定、详细讲解了ADPRW指令,最终于Modbus Slave调试助手通信成功。

https://www.ixigua.com/6904105548040372750?utm_source=xiguast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Better.Li"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梦雨天涯"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是否是同一协议?如果不同那就全部用无协议来写】进行回复:      ...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不同的站号,没问题的

        -----------------------------------------------------------------感谢解答!!

网友C:
可以的,同一个波特率不同站地址,硬件接线手拉手方式,最后一个模块记得加上终端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引用 "Better.Li"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梦雨天涯"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是否是同一...

不客气,有问题继续跟帖交流。

网友D:
设定不同站号就可以,波特率相同,6个伺服读写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定不同站号就可以,波特率相同,6个伺服读写就是这样用的。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不同的站号,没问题的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同一个波特率不同站地址,硬件接线手拉手方式,最后一个模块记得加上终端电阻...

        -----------------------------------------------------------------感谢解答

网友E:
希望楼主在后续继续发帖讲述通讯状况,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通讯,读取写入能力如何?延迟多少?

网友F:
协议一样,波特率一致,把站号设置不同就可以,我经常同一模块带十几台不同的变频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Better.Li"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梦雨天涯"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是否是同一协议?如果不同那就全部用无协议来写】进行回复:      ...



大佬你的案例链接失效了,能再分享一下吗,我也想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引用 "Better.Li"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梦雨天涯"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是否是同一...

三菱FX5U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视频教程:

三菱FX5U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三菱FX5U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通信参数设定、详细讲解了ADPRW指令,最终于Modbus Slave调试助手通信成功。

https://www.ixigua.com/6904105548040372750?utm_source=xiguastudio

可以打开的啊!

网友H(2022-11-10):
个人感觉,把站号设置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