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为什么需要软起动?

楼主(2022-09-22):
从某种角度来讲,如果忽略直接起动对电机和负载的影响,只要电网容量足够大,任何电机都可以直接起动。
因为直接起动的忽略和假设往往是不成立的。
A、电网容量不是无限的。
B、过大的起动电流和软起动转矩造成的危害无法忽略。
所以从保护电机的角度也应当使用软起动器。

网友A(2022-10-26):
小白一枚,谢谢科普

网友B(2022-12-19):
大功率的电动机直接启动,启动电流太大,对电网有冲击。

网友C:
只要变压器容量降幅在5%以下,直起都没有问题

网友D:
        小功率电机不用,大功率的电动机要用软件启动或变频启动,因为直接启动,启动电流太大,对电网有冲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