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温度读取不正常

楼主(2022-09-22):
昆仑通态屏幕,在操作页面温度读取不上来。切入到手动界面,在重新切回自动界面,温度读取正常了,如果不切入其他界面温度不能正常读取,只能切入手动界面才能读取上来

楼主:
感谢大家已经找到问题 屏幕读取地址的顺序是先读取M点再读取V点    温度页面中有个M3000的地址出现了错误 导致V地址读取不正确 当切入到其他界面中 没有M点的错误所以V的地址读取正常了 ,再重新切回有错误的页面,温度就读取正常了  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A:
可能手动页面脚本才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温度是通过什么方式读取的?是切换什么状态的手自动



温度使用PT100加温度变送器使用STEP 7自带的模拟量转换程序读取  。PLC中温度显示正常,并不是切换手自动,只是切入到手动界面而已,并没有启动。切入到相应槽位的手动界面在重新切回自动,相应槽位的自动中的温度才能正常显示。其余槽位的温度还是不能读取。所以程序应该没有问题啊,我就搞不懂为什么温度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手动页面脚本才循环



没有启动手动 只是切换到页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yerone"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可能手动页面脚本才循环】进行回复:        -------------------------------------------...

你看看是不是有画面脚本程序,比如切换到其他界面后,相应的脚本程序不执行了,导致不正常。

网友C:
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你的模拟量转换程序上

网友D:
是不是窗口的循环脚本用什么脚本程序了,把窗口的循环脚本的程序改到运行策略里的循环策略里去

网友E:
计算当然是PLC的强项,所以换算当然在PLC里,屏的主要是显示,不建议做运算,要么就更换硬件很好一点的试试,
以上只是一种,还有就是数据显示得太多,可以降低波特率看看效果 再确定要不要更换好一点的硬件。

网友F:
我怎么感觉是你手动页面的地址是正确的温度地址,其他界面的地址和手动页面的地址压根就不是一个呢?不行你就把手动页面的温度显示窗口复制一下,把其他界面的都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G:
能不能读取跟你切换手自动应该没啥关系,主要看看你手自动画面是不是同一个

网友H:
地址排列不对,读和写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