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配置前面板

楼主(2022-09-22):
LabVIEW配置前面板

用户可通过设置前面板对象的Tab键顺序,使用导入图片,设置前面板对象自动调整大小等方法自定义前面板。

1.       设置控件的快捷键

为控件指定快捷键,无需鼠标用户即可浏览前面板。右键单击控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高级»快捷键,显示属性对话框的快捷键选项卡。

       注:  LabVIEW对隐藏控件的快捷键不作反应。

在VI运行时按下快捷键,对应的控件将被选中。如对象为文本或数值控件,LabVIEW将高亮显示其内容,方便用户对其进行编辑。如对象是布尔控件,按空格键或<Enter>键可修改控件值。

显示控件不接受数据输入,因此其高级»快捷键的快捷菜单选项显示为灰色。

       注:  也可以用键按下事件来启动一项操作,即用户在键盘上按下某个键时,产生一个事件。

通过快捷键控制按钮动作

可为功能键指定不同的按钮来控制前面板动作。

       注:  (macOS)只有功能键没有被配置为Exposé快捷键时,功能键的键盘快捷键才有效。LabVIEW不支持在macOS操作系统上使用<VolumeUp>、<VolumeDown>和<F15> 到 <F24>功能键。

将VI中的按钮配置为与对话框按钮相似,这样按下<Enter>键即相当于单击按钮。如为<Enter>键指定一个对话框按钮,LabVIEW会自动为该按钮加上一个粗边框。

如选中一个布尔控件,按下<Enter>键,即使有其它控件使用<Enter>键作为快捷键,该布尔控件仍会改变状态。<Enter>快捷键只有在没有选中布尔控件时有效。

2.       设置前面板对象的Tab键顺序

前面板控件的顺序称为Tab键顺序,它与对象在前面板上的位置无关。LabVIEW根据控件在前面板上放置的顺序决定Tab键顺序。在前面板上创建的第一个控件是元素0, 第二个是元素1,依此类推。如果删除一个控件,Tab键顺序会自动调整。

Tab键顺序决定了当用户在VI运行时按下<Tab>键时,LabVIEW选择控件的顺序。Tab键顺序也决定了用户记录前面板数据时,控件在用户创建的数据记录文件中出现的顺序。

选择编辑»设置Tab键顺序,可为前面板对象设置Tab键顺序。

为防止用户在VI运行时按下<Tab>键访问控件,可勾选属性对话框快捷键选项卡上按Tab键时忽略该控件复选框。

       注:  如在前面板上添加分隔栏并创建窗格,前面板对象的Tab键顺序不会发生改变。任何窗格中的控件都可成为Tab键顺序中的下个控件。

3.       为对象上色

用户可改变许多LabVIEW对象的颜色,也可改变大多数前面板对象、前面板窗格和程序框图工作区的颜色。系统控件的颜色不可改变,因为这些对象的颜色与系统设置的颜色相同。

用上色工具右键单击对象或工作区,可改变前面板对象、前面板窗格和程序框图工作区的颜色。选择工具»选项,并从类别列表中选择环境,可改变一些对象的的默认颜色。

在前面板使用颜色时请参考下列原则:

颜色可用来引导用户的注意力。例如,黄色、绿色或亮橘色背景不利于查看红色危险灯。

一些平台提供的颜色有限。黑色、白色和灰色通常是保持其他平台一致性的最佳选择。

避免将颜色作为设备状态的唯一指示。使用曲线线条样式作为额外区分因素,因为有一定程度色盲的用户可能无法清楚辨别状态的改变

背景使用浅灰色、白色或淡色。前面板背景和一般控件请使用颜色选择器中第一行的颜色。高亮显示重要控件(如错误通知)请使用颜色选择器中第二行的颜色。

4.       使用导入图片

可从其它应用程序中导入图片作为窗格背景、下拉列表控件的项或其它控件的图像部分。

LabVIEW支持大多数标准图片格式,如BMP、JPEG、GIF动画、MNG、MNG动画及PNG。LabVIEW还支持透明图像。

但是,导入图像可能会减慢屏幕刷新速度。确保控件不在图形对象上,这样,每次控件更新时LabVIEW就不必重新绘制图形对象。

       提示:  如必须使用大背景图片并在图片上放置控件,可将图片切割成若干小对象分别导入。大图像的刷新时间比小对象更长

可使用以下方法导入图片。

Windows

       提示:  将VI加载至其它平台时,检查导入图片是否显示正常。例如,macOS平台上无规则形状的PICT文件,在Windows或Linux操作系统上可能显示为白色长方形背景。

导入图片后,需重新调整图片的大小和顺序。不能调整导入GIF的大小。

导入图片至前面板

可通过下列方式导入图片作为前面板背景。

右键单击窗格滚动条,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打开窗格属性对话框。在背景选项卡上,使用背景、浏览和位置选项,设置窗格背景图片。

将图片复制到剪贴板,然后将其粘贴到前面板。也可选择编辑»导入图片至剪贴板,然后将图片粘贴至前面板。

       注:  (Windows和macOS)如通过复制粘贴导入图片,该图片将不再有透明度的属性。

5.       对齐和分布对象

选择编辑»启用前面板网格对齐,在放置对象时通过网格自动对齐对象。选择编辑»禁用前面板网格对齐,通过可视网格手动对齐对象。按<Ctrl-#>键也可启用或禁用网格对齐功能。在法语键盘上,按<Ctrl-”>键。

(macOS)按<Command-*>组合键。(Linux)按<Alt-#>键。

在程序框图上也可使用对齐网格。对象对齐并平均分布时,可使用直线连接对象。这使程序框图更有可读性。

打开工具»选项,然后从类别列表中选择前面板隐藏或自定义网格。

放置对象后如需对齐对象,先选中该对象然后选择工具栏上的对齐对象下拉菜单或选择编辑»对齐所选项。如需均匀排列对象,先选中该对象然后选择工具栏上的分布对象下拉菜单或选择编辑»分布所选项。

6.       组合和锁定对象

定  位工具可用来选择需组合和锁定的前面板对象。单击工具栏上的重新排序按钮,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组合或锁定。使用定位工具移动或改变组合对象时,对象的相对位置和相对尺寸保持不变。已锁定的对象在前面板上的位置保持不变。被组合或锁定的对象只有在解除组合或锁定后,才可从前面板或程序框图上删除。可同时组合并锁定对象。如将对象同时组合和锁定,要删除这些对象之前,必须取消组合和解除锁定。除定位工具以外,其它工具都可对组合或锁定的对象进行正常操作。

7.       调整对象大小

大多数前面板对象的大小可调整。将定位工具移到某个大小可变的对象上时,对象周围会出现调节柄。调整对象大小时,字体大小不会变化。调整组合内某个对象的大小将同时改变组合内所有对象的大小。

某些对象,如数值控件,其大小只会在水平或垂直方向上发生变化。在调整其他对象(如旋钮)的大小时,其比例保持不变。调整这些对象的大小时,定位光标在外观上没有任何不同,但对象周围的虚边框只能朝一个方向移动。

调整对象大小时,可手动规定对象尺寸改变的方向。如需限定对象的大小只能在垂直或水平方向发生变化,或者要保持对象的当前比例,需在选中并拖曳调节柄时同时按住<Shift>键。如需以对象中心为参考点来改变大小,在选中并拖曳调节柄的同时按住<Ctrl>键。如需限定对象的大小只能在垂直或水平方向发生变化,或者要使对象以其中心点为准进行缩放,需在选中并拖曳调节柄时同时按住<Ctrl-Shift>键。

(macOS)将<Ctrl>键替换为<Option>键。(Linux)将<Ctrl>键替换为<Alt>键。

如需将多个对象调整为同样大小,选定这些对象然后选择工具栏上的调整对象大小下拉菜单。所有选定对象的大小可调整为最大或最小对象的宽度或高度,所有选定对象也可调整为以像素为单位的特定大小。如在前面板上添加分隔栏并创建窗格,按<Shift>键可选中多个窗格中要调整大小的对象。

8.       缩放前面板对象

可将前面板对象设置为按照窗格大小调整而缩放或自动调整大小。既可将前面板上的某一个对象设置为缩放,也可设置所有对象同时缩放。但是,不可同时设置多个对象根据窗格缩放,只可全部对象一起缩放。应首先组合对象,否则对象将位于不同的窗格。也可将某个对象设置为填充整个窗格。

如需设置某个对象根据窗口自动缩放,右键单击对象并在快捷菜单中选择根据窗格缩放对象。如将一个前面板对象设置为自动缩放,该对象根据面板的变化自动调整大小。其它前面板对象将调整位置以保持原来的布局,但是并不根据面板大小自动缩放。

将前面板上的一个对象设置为自动缩放后,就会出现灰色的线条将前面板分为若干区域,如下列前面板所示。这些区域规定了前面板上其它对象相对于缩放对象的位置。窗格大小变化时,设置为缩放的对象将根据其原来在窗格中的相对位置调整当前的大小和位置。运行VI时,灰色线条将消失。

如需将窗格上所有对象随着窗格的大小而自动缩放,右键单击分隔栏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窗格大小»调整大小时缩放对象。随窗格大小调整而缩放的项,在调整窗格时,而不是调整窗格后,就随窗格缩放。如需将窗格上所有对象根据窗格自动缩放,右键单击分隔栏并在快捷菜单中选择窗格大小»根据窗格缩放所有对象。如将面板上所有对象设置为根据窗口自动缩放,则所有对象会根据面板的大小按比例自动缩放。如将窗格上所有对象设为自动缩放,而其中有一个对象已经设置为缩放,则将出现对话框要求用户选择设置所有对象还是仅一个对象自动缩放。也可使用设置缩放模式的方法通过编程缩放对象。

LabVIEW自动缩放对象与手动调整对象大小的规则相同。例如,有些对象只能在水平或垂直方向改变大小,缩放时对象的字体大小保持不变。

LabVIEW自动缩放某个对象后,如窗格恢复至原来大小,该对象可能无法精确恢复至原来的尺寸。在保存VI之前,选择编辑»撤消可将前面板窗口和对象恢复至原来尺寸。

数组本身或数组元素都可设置成自动缩放。如将数组设置为自动缩放,需调整显示的数组行列数目。如将数组元素设置为自动缩放,显示的行和列数目不变,但行列大小会随缩放改变。

同样,也可设置簇本身或簇中各个对象的缩放。如将簇设置为缩放,簇中的对象不会随之缩放。如将簇中的对象设置为缩放,则簇本身不会缩放;右键单击簇并在快捷菜单中选择自动调整大小»调整为匹配大小,簇才会进行自动缩放。

如需设置某个对象根据窗口大小进行自动缩放,右键单击对象并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将控件匹配窗格。该对象应是窗格中的唯一对象,否则窗格中的其它对象将被设置为匹配窗格的对象覆盖。对象将调整自身大小以匹配窗格,并随窗格大小变化而自动调整。

在不改变窗口大小的情况下增加或缩减前面板空间

无需改变窗口大小就可为前面板增加或缩减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例程和文档,都是可以下载的,双击即可打开,其中压缩文件是可以采用粘贴复制的方式,拷贝到硬盘上。这不是图片,各位小伙伴看到后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不用加微信咨询了。有关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等相关项目问题,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