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指令求解

楼主(2022-09-23):
CAN_MSET和CAN_PSET是否就是CAN指令的发送和接收,有没有详细的指令解释,在软件帮助里也找不到。

网友A:
什么产品的PLC,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产品的PLC,什么型号的PLC?



矩形 N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AI矩形"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什么产品的PLC,什么型号的PLC?】进行回复:        --------------------------------------...



可以去他们官网找联系方式啊。百度搜索“矩形科技”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