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怎么把项目分离出来并在屏幕上显示单个项目的图标

楼主(2022-09-23):
比如我让这个目录树只显示新项目2 ,以及把这个项目放在桌面上方便直接打开。

网友A:
关闭其他的项目,

网友B:
找到你的项目路径,里面有一个1KB的红色图标文件,右键创建快捷方式,然后把快捷方式复制到桌面即可。

网友C:
截图03.png找到保存的文件目录,项目图标elk的后缀右击发送到桌面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试试用EPLAN Electric P8 2022版,用起来比较流畅!

网友D:
先找到每个项目所在的文件夹,分别复制到桌面;从桌面文件中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E(2022-10-27):
打开Eplan的项目存储文件夹,把红色的项目和对应的文件夹一起复制出来,在桌面创建新的文件夹,一起复制进去,再打开项目就好了

网友F(2022-12-02):
其他几个关闭就行了啊

网友G:
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