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开孔的水箱如何选择水位传感器?

楼主(2022-09-23):
很多厂家在需要水位检测时,都会用到水位传感器,但是有些因为材质和结构的原因,水箱是无法开孔的,这类情况就可以使用电容式水位传感器来检测。

电容式水位传感器是将液位变化转换成信号输出,可以在不接触液体的情况下,快速准确的检测出有水或无水状态。适用于塑料、玻璃等绝缘容器,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电容式水位传感器时,周围不能有金属或磁场干扰。

还可以采用非接触式光电水位传感器,这类水位传感器是利用光学原理检测液位,非接触式水位传感器置于水箱外侧安装,需要在水箱上设计一个棱镜结构,传感器则是通过水箱上的棱镜,从外部形成感应。这类传感器可实现水箱与设备分离。

网友A:
电容式水位传感器,周围不能有金属或磁场干扰。那么有水位的地方,肯定有水泵电机,电机是不是金属,会不会产生磁场干扰?

网友B:
话说,我加两个塑料球不就好了嘛,干嘛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式水位传感器,周围不能有金属或磁场干扰。那么有水位的地方,肯定有水泵电机,电机是不是金属,会不会产生磁场干扰?...



电机会有干扰,传感器2cm内不能有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加两个塑料球不就好了嘛,干嘛这么麻烦~~~



但是它不稳定啊,而且使用寿命短